MT6056i屏大小问题

楼主(2011-05-13):
看说明书上说屏分辨率为320x240 ,是不是大小就是这个尺寸。但是我还有个640x480的TFT液晶屏实际大小和它一样大。有点搞不清楚分辨率和屏幕的实际大小什么关系。因为按320x240建立的窗口感觉很小。

网友:
MT6056I分辨率是320x234,实际大小是5.6寸的。一般制作工程时,选择对应HMI型号模板即可。

楼主:
320x240的分辨率在5.6寸屏上显示图像不是被拉大了吧,不如分辨率640x480显示的清楚吧。是这个概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320x240的分辨率在5.6寸屏上显示图像不是被拉大了吧,不如分辨率640x480显示的清楚吧。是这个概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