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65i和二台三菱PLC连接如何接线,,,急!!

楼主(2011-05-16):
请问版主,6065I要和二台三菱PLC连接如何接线和设备.

网友:
你好,你PLC什么型号,如果是FX系列,需要通过BD模块来进行通讯,接线方式和参数设置方法在
EB8000软件的说明-帮助主题内可以找到。

楼主:
请问是不是用 FX1N-232-BD模块可以实现。

楼主:
请问是不是用这种

三菱PLC 通讯模块 FX1N-232-BD  FX1N专用232接口通讯扩展板

通讯模块

通讯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不是用这种模块可以实现二台PLC与一台人机通讯
三菱PLC 通讯模块 FX1N-232-BD  FX1N专用232接口通讯扩展板

网友:
你好,如要接2台三菱plc需使用485 bd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6056i要身只有1个485端口,我已用它连接了一台PLC,
人机只剩下2个232端口,所以请问要用232 BD块还是用485 BD块呢?
能否再说明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6056i用了485口就不能再用232口,两者只能用一个。两台FXPLC分别可以通过485-BD并接在HMI的COM1口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并在一起后二台plc同时动作,我把plc改为站0和站1,人机地址用0#0和1#0都是同样二台plc同时动作。

网友:
两台PLC需要设置不同的站号,检查设置是否正确,如果还是有问题请拨400-888-0872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