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和三菱QJ71C24N通信模块RS232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16):
MT6070I和三菱QJ71C24N通信模块RS232通信,使用的是什么通信协议?GX-DEVELOPER?MC协议形式*?。。。。。。。?
请教高手解答如何设置HMI侧和C24N模块侧?
谢谢

楼主:
具体见图片上的说明

楼主:
在线等大家回复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
你好,在eb8000软件的系统参数设置中有三菱QJ71的驱动可以选择

楼主:
谢谢,已经电话联系过您公司客服了,已解决

网友(2013-06-24):
请问下,协议怎么设置啊?选择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