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哪个报警怎么做啊,我做了之后不显示,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2011-05-18):
请问一下,哪个报警怎么做啊,我做了之后不显示,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1、先做事情登录:设置好报警条件及标签信息。
2、方式报警显示元件:可以放置报警条即可。

设置报警条件

设置报警条件

设置报警信息

设置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