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虾请教

楼主(2011-05-18):
在为状态切换开关选用向量图,然后选择使用文字标签在0,1状态分别设置不同文字,在模拟的时候文字位置会发生变化,请问怎么处理呢?详见图

按下前

按下前

按下后

按下后

网友:
1、针对1状态,选择居中对齐。
2、

选择状态1

选择状态1

置中对齐

置中对齐

楼主:
回复 2# weinview 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呢,我早试过的,不行呢,还是谢谢你的回复哟

网友:
你好,可以删除掉这个元件,然后重新放置一个新的元件,地址不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