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的屏 如何读取欧姆龙变频器的频率数值啊。

楼主(2011-05-21):
6070I的屏 如何读取欧姆龙变频器的频率数值啊?请老师们,指导下。

网友:
1、请参照OMRON变频器的说明书,是否支持modbus协议。支持的话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进行设置。
2、PLC类型选择modbu rtu,如果变频器上的说明书上是地址后面带有H,是16进制的数据,把地址转换成10进制的,地址再加1则为对应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