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6070ih与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21):
各位高手,新手在此先谢谢了,有个问题:
1 mt6070ih与s7200通讯时总是提示"LC无通讯“,怎么回事?
2 断电之后,触摸屏需要重新下载一次程序不可以显示压力等通过PLC换算出来的数值,但是可以显示不需要换算的温度值?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和PLC程序有关?
3 据说要想让屏和PLC通讯需要一个附加的模块?是什么模块?必须要吗?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请检查您的通信线的接法是否为:    HMI                   PLC
                                                        1————————8
                                                        2————————3
                                                        5————————5
2、检查您的通讯参数是否一致,主要包括站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
3、直接就可以跟S7—200通信,不要再加适配器,通过内部的适配器可以使用187.5K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