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和台达DVP-60ES1不能通信

楼主(2011-05-21):
我把屏和PLC连接上电后显示“PLC no response",连接线绝无问题,我拿到另外一台同样使用MT6070IH和台达DVP-60ES1的设备上试过可以通信。
可能是我开发的程序没设置好,请高人指点。
屏的通信设置如下:
PLC的通信设置如下:

楼主:
以前没用过威伦屏,威伦屏跟plc通信需不需要在plc里写通信程序?
跪求指点

网友:
你确定通讯线是连接到dvp的com4口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