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者自定的开机画面为什么无法更改?

楼主(2011-05-22):
为了避免在开机时无聊的等待,给MT6070设置了开机画面。想把原来的开机画面替换,重新下载以后,但是为什么更改不了呢?

网友:
您好:
  首先:该功能只适用于I系列的触摸屏
  第二:硬件版本号:20090415或更高版本
  第三:软件版本:V3.00 2009.04.21或更高版本
  第四:运行Project Manager程序,点击“下载”按钮
  第五:进入“下载”窗口,勾选“开机画面(i系列)”,点击“浏览”,打开要插入的图片
  第六:点击“开始下载”,下载完毕后重启触摸屏,显示插入图片
如还有疑问,请致电Weinview全国技术免费咨询热线400-888-0872

楼主:
谢谢版主!
今天开机,显示了更改的图片。可是昨天为什么不行?也给触摸屏断电,接着又上电。是不是间隔时间要长点?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下载开机画面没有成功

网友:
开机画面的图片格式必须为bmp,颜色不能超过2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