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带符号的负数的问题

楼主(2011-05-23):
我的6070IH为什么显示不了,有符号的负数,数值设置正确是32位带符号的,试了很久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就是显示出来的数值是比如-0.0010 PLC里的真实数值是-10但是显示出来就是带小数点的。

网友:
在数字格式中选择资料格式:32-bit signed
小数点后位数选择:0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下限默认为零,请将输入下限改成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