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的按钮控制对象

楼主(2011-05-23):
我用威纶触摸屏的按钮 人家说不能控制X  只能控制M和Y  但是

控制M和Y的话 PLC图形前面的触点是断开的话  那么说在屏幕上按个按钮 不管PLC前面触点是否是通的  M和Y就可以动作

网友:
X输入点只能读不可写。
M和Y可以用位状态设置,位状态切换等开关强制置位。

楼主:
我用 按钮可以控制M和Y对吧

网友:
是的
字数不够,再次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