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数值输入

楼主(2011-05-23):
比如我T1是定时器编号  K000是值  那么我通过 威纶触摸屏找到地址在触摸屏上就可以在线修改是吗

网友:
如果是可读写的寄存器,只要在触摸屏中添加“数值输入元件”,地址指向需要修改的那个寄存器,就可以在触摸屏中直接输入要设定的值。

楼主:
三菱PLC的  D是读写寄存器吗

网友:
是数据寄存器。
可读可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时器的时间设置方式有两种,一种为定植就是你所说的T后面加K指定;还有一种为T后面指定为一个寄存器D,通过修改寄存器的值来修改定时器时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