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大师1个问题

楼主(2011-05-23):
我如何设置多页面  我看人家的触摸屏上很多页面换来换去  能否指导下 我是8000的版本

网友:
我们的屏支持2000个画面的切换,可以用功能键,plc控制或者直接,间接窗口进行窗口切换。
你点击“元件”--“开关”--“功能键”就会出来功能键元件属性,选择切换基本窗口,指定要切换到的目标窗口即可。

网友:
这些基本功能建议你下载威纶通官网的视频教程来参考!
http://weinview.cn/download.php?sortserial=107

楼主:
我看人家 比如 这个按钮是启动 他换了个窗口  就没有了  上面有停止的

网友:
就看你把这些按钮放在哪个窗口了,这个是很灵活的。
你可以把按键放在任何画面,你也可以选择把按键同时显示在所有的画面。

楼主:
你能说详细点吗 吧步骤  我怎么增加 多页面的显示啊

网友:
您可以打4008880872客服热线,会为您详细指导。

网友:
做个简单的吧,系统默认的是窗口_10,现在在左边元件列表点击11,然后右键:新增--确定。会增加一个窗口11,双击它就进到11号窗口的编辑页面。
里面点元件--开关--功能键--切换基本窗口--窗口编号:窗口_10--确定。
同样的方法在窗口_10中添加一个指向窗口_11的功能键。
然后保存--编译--离线模拟,你点击窗口中的功能键的时候就切换到11号窗口那个黑色的界面中了!
点击一下11号窗口的功能键,就会切换到蓝色背景的10号了。

网友:
补充一下
1、左边有一个窗口,默认是窗口预览,改成原件列表后可以看到所有的窗口编号,
2、在窗口编号上点右键菜单,新增窗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