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机与6050I的485通讯

楼主(2011-05-23):
按照技术人员提供的方法,在触摸屏中选择“系统参数设定,进入点击新增,进入PLC选项,选中MODBUS SERVER,接口选中RS485(2W模式) ”,然后设置9600波特率,偶校验,数据位8,停止位1,。
硬件连接:COM3端口的6、9引出两根双绞线,连接一个RS485<-->RS232转换模块,然后通过一个USB<-->RS232模块接入笔记本。

从笔记本上发送“01 01 00 10 00 10 3C  03”,无回应(反接DATA+、DATA-也一样)。

然后打400电话询问,说是应接7、8引脚,遂改引脚到7、8,仍无回应(反接DATA+、DATA-也一样)。

不知道那里错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你的硬件连线,pc端接的是哪几个引脚?
再看看电脑的设备管理器COM口是多少?

楼主:
因为用的是usb转的rs232,设备中是COM9,我已经在程序中指定com9了。
然后用的是RS232<-->RS485模块,输出就是两根线,应该不会接错,我也反接过,都没有信号返回。
触摸屏那边我先接的6、9引脚,后接了7、8引脚,都没有信号返回。

信号线选的是0.75平方的屏蔽双绞线,长度大概4M,没有接终端电阻,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