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WI使用中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1-05-23):
我用了两个RWI-8,RWI-16.两个寄存器都填100,这样实际地址都是RW 100+LW9000.但是我用多状态设置元件加减RWI-16时,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RWI-8.但是数值元件的显示值没有变化。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照道理来说我操作的都是同一个地址,应该一起变化啊?

楼主:
我又试了下,RWI寄存器是不是存了一个RW的地址?还是说他本身的位置就是RW的地址?宏指令Getdata和SetData好像不能送值进入RWI?我试着把RWI-8存一个100再用Getdata读出来,送显结果是0。

网友:
你好,RWI和RW的数据是保存在同一位置的
“我用了两个RWI-8,RWI-16.两个寄存器都填100,这样实际地址都是RW 100+LW9000”
实际读取的地址是 8+LW9000,例如LW9000的值为10,实际读取的地址为RW18、RW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