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K6070IH的中文字元显示

楼主(2011-05-23):
采用UNICODE字元显示中文时部分文字显示为矩形框,系统设置中字体已添加,离线模拟能正常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您先检查下,文字标签使用的字体是不是中文,例如黑体、楷体、宋体。

网友(2011-11-13):
版主,我碰到同样问题!系统设置已添加字体,文字标签已更改中文字体,已换2台电脑,已更换2根数据线,均无法显示中文,中文均为方框,可以操作!
我使用的软件是4.5版的,最新的

网友(2012-11-14):
顶,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上面的问题维纶技术员怎么也不给解决呀

网友:
开启多个字元显示窗口时读取地址不能为同一地址!!!!
否则会出现此情况
解决方法:改写读取地址,使其任意一个字元显示元件读取地址都不一样。

网友:
daili,字元显示元件的读取地址都不一样,仍然存在上述问题,维纶的技术支持跑哪里去了

网友:
文字的字体要选择中文字体。
编译时勾选建立字体文件(建立字形档)选项。
下载时字体选项打勾。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字元显示汉字要做到以下几点方可成功
1。字元显示元件也要选中“使用unicode码”;
2。字元显示元件属性中的字体要选择“宋体”等汉字字体,并且该字体在【系统参数设置】的非ASCII字体列表内;
3。StringSet参数里面的字符数组汉字要转成unicode码,注意高低字节位置,如char s[2]={0x6F,0x83}
4。需要显示的汉字要在当前窗口或其他窗口出现,或在当前语言中的文字标签内,该文字标签正在被使用,并且该汉字的字体要和字元显示元件设置的字体相同;
5。编译时候,要选择“建立字体文件”选项;
6。下载时,要选中字体。

做到以上六点,即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