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 与Q02 CPU通讯

楼主(2011-05-23):
MT6056I 与Q02CPU 接线方式为 2-3    3-4    5-5    PLC 6和1短接  通讯不上,请问软件如何设置

网友:
与Q系列的PLC通信需要10秒钟的时间初始化通信,初始化通信时请不要操作触摸屏,否则会造成不能通信。详细的设置,请参考说明----帮助主题----PLC连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