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0i怎么与fx232bd通

楼主(2011-05-24):
mt6050i怎么与fx232bd通迅不上呀?怎么设置!

网友:
三菱一屏多机设置

三菱一屏多机设置

请参照图片上进行设置。

楼主:
PLC这边怎么设定是485呀,MT6050I哪边是不是选默认的呀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 有把刷子 以后要向版主多多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C类型选择232/485BD的。

网友(2011-07-16):
根本就不行,人家选的是232的板子,你用485的怎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