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TK6070和三菱FX-1S怎么通讯?

楼主(2011-05-25):
我用的是TK6070触摸屏和三菱FX-1s的PLC,触摸屏的软件上波特率、com口、停止位和PLC的设置是一样的,我的PLC用的是422的线子,触摸屏一直显示PLC不响应,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弄了好多天了。第一次用触摸屏,望各位大侠指教指教一下,qq:280487873

网友:
您好,检查您的通讯线是否是12345——47123,通讯端口触摸屏上设置为485 4W COM2.

楼主:
谢谢你拉,太感谢你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