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56i还是不能下载

楼主(2011-05-26):
重新下载安装EB8000V442版本软件后,下载一工程文件,编译、模拟都正常,用USB线下载总是显示错误或不存在、无法载入字体等,而且每次只能进行一次下载再次下载时必须断掉屏的电源再上电,不然显示检查电缆或密码

网友:
建议楼主换条下载线试试!!

网友:
你先用老一点版本的EB8000新件一个工程,然后把韧体和字体什么都下载一次,然后再用最新版的EB8000做你要用的工程再把韧体和字体什么的都下载一次,试试,我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