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为什么与三菱FX2N PLC连不上呢?

楼主(2011-05-27):
版主你好!请教一下,在系统参数里我设为MITSUBISHI FX2n,可还是与三菱FX2N PLC连不上,请问还有什么地方要设置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线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我是不是设置不对呢?您可以给我发一份程序让我试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1-07-16):
请检查你的PLC通讯参数设置跟你上图设置一样吗?

网友:
将接口类型改为RS232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用232的线去接485的接口。。。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2-11-01):
我的是FX1N 与威纶通的MT6070IH联接的,设置的是9600,485\4W,7位,EVEN、1BIT。不知道和FX 2N是不是一样的,FX 3U好像是19600才行,没有证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