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与MASTER-120S通讯问题

楼主(2011-05-28):
两台机器的触摸屏一样,程序一样。一台PLC是MASTER-80S,通讯正常。另一台机器PLC是MASTER-120S,通讯异常。PLC的程序也一样。为什么呢?

网友:
很明显是你的PLC上的C-NET开关没有拨到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程序可以运行的,只是与触摸屏的通讯异常。

网友:
1、与LS通讯,一般常用的通信方式有编程口协议、Cnet 协议,这两种通信方式可以通过拨码开关来设置,首先请确认拨码开关位置;
2、(1)编程口协议:
接线方式
     HMI---PLC:3---2,2---3,5---5
    38400,None,8,1
   驱动:LS MASTER-K300S CPU
(2)Cnet 协议
接线方式
     HMI---PLC:3---4,2---7,5---5
     38400,None,8,1
   (设置PLC协议为Cnet协议指拨开关)
    驱动:LS MASTER-K Cnet

网友:
版主我也是这个PLC通讯有问题,K120S,最起码得在线模拟可以成功吧?你能不能用MT6070IH的屏做一个在线模拟的例子给我看一下,,发我邮箱dragon19881114@126.com
我怎么都模拟不来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PLC具体型号是  K7M-DR14UE经济型PLC。。手拨开关具体怎么拨?用哪种办法实现通讯比较方便?具体怎么做?  做在线模拟是用235-325的线还是用235-745的线?

网友(2011-09-04):
我用了第一种的方式通讯可是不行呀。
(1)编程口协议:
接线方式
     HMI---PLC:3---2,2---3,5---5
    38400,None,8,1
   驱动:LS MASTER-K300S CPU
PLC J是120S 60DRT

网友:
找到问题了,我参考一家公司做的程序,原因是 HMI 2-PLC 6 HMI 3--PLC 9 HMI 5-PLC5 接线方法,选COM1 默认设置  ,然后吧,新的软件驱动程序有问题。用原来他们用的那个驱动是K300S 的就可以了,新软件选择了后没有。只要一选 LS MASTER -K CPU DIRECT 这个协议就通讯不上了。软件问题。

网友:
让我折腾一个晚上也没有找到原因,也正好是星期六,威纶不上班。找到问题后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软件问题。不是使用的技术问题。真是晕厥

网友:
在连接PLC前请参照PLC连接手册上进行连接,选择相对应的PLC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