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问题

楼主(2011-06-03):
如果我把D100 的参数传送到D200,D201,到D208
请问用宏指令怎么编写

网友: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short data
GetData(data, "MITSUBISHI FX2n", D, 100, 1)
SetData(data, "MITSUBISHI FX2n", D, 200, 1)
SetData(data, "MITSUBISHI FX2n", D, 201, 1)
SetData(data, "MITSUBISHI FX2n", D, 208, 1)
end macro_command
这个宏可以实现你需要的功能

楼主:
版主你的程序有误,应该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short data
GetData(data, "MITSUBISHI FX2n", D, 100, 1)
SetData(data, "MITSUBISHI FX2n", D, 200, 1)
SetData(data, "MITSUBISHI FX2n", D, 201, 1)
SetData(data, "MITSUBISHI FX2n", D, 208, 1)
end macro_command
我上面的意思是,能不能用一条简单的指令把D100的参数直接传到D200至208,比如D100=50,传送之后,从D200=50,D201=50,D202=50........D208=50

网友:
对不起,原来的程序有点疏忽,现在已经修改过来了,用这几个setdata已经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