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MASTER K120S系列PLC与MT6070ih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04):
屏设置:  PLC类型选择的  LS MSTER K-Cnet  (还有 LS MSTER K-MODBUS RTU ,因为通讯不上就都试了下,其他的参数都一样)
          PLC站号:1
               串口:COM1
               波特率 19200 9600 38400都试了(与PLC保持相同)
          校验  偶校验和无校验都试了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PLC:    型号 MTK-DR14UE
               MODBUS RTU通讯协议  从站  站号1
          波特率  校验  数据位  停止位 均与屏相同
          PLC左上角有2个手拨开关,我把RS232  RS485的这一组拨在ON  其它的没动 另外还有两个可以旋转的我也没动

接线:    PLC--------屏  235------745

以上设置还有线的焊接已经检查多次
问题:    1:连接上就显示 PLC NO RESPONSE,这个的意思是表示通讯没有成功吗?还是元件的地址不对也会出现这个?
          2:如果想实现在线模拟,用的线是PLC的下载线吧?还是235---745的这个线
          3:为什么在线模拟同样出现 PLC NO RESPONSE
               4:到底怎么才能通讯上?(有点白痴)
          5:会不会是我的软件有没有什么问题?
          6:在触摸屏元件的写入地址  比如PLC启动信号 P00001   这个地址就写在对应PLC的那个地址对吗?
          7:我做的是水处理这块的,有些动态效果不会做,能不能给我一个这方面的实例,让我COPY一下

我需要借力用力,,大家多多给力,,真的快急死我了。我的邮箱是dragon19881114@126.com
我还是新手还需要大家多多支持,以后也会为我们工控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以上问题可能有些很白痴,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体谅下,洗耳恭听宝贵经验。

网友(2011-09-04):
在线等呀,你的问题我的也是见到过,一直不行。不是屏坏了吧,我的可是刚订回来的屏

网友:
LS的PLC是通过拨码开光选择通信协议的,你对照PLC连接手册看下,你现在选择的是什么通信协议,然后在EB8000软件里面选择对应的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