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 与 MT6050I连接问题,求解啊!

楼主(2011-06-05):
情况:启动时,HMI显示PLC无响应,触摸屏上位状态指示灯不能显示,位状态切换开关不能正常工作(做了个最简单的画面实验:按位状态切换开关,PLC迟钝一会才有反应,切换开关也不能正常显示两个动作状态),线我已经检查了325--329         4,5短接,PLC协议为host link(CX-ONE 中PLC设置里有内置RS232C端口和串行选项端口,我都设成HOSTLINK 9600 2 7 E)为什么还是有问题,请大侠给予帮助解释,谢谢啦!

网友:
6050  接线方法不是325--329,是695——329 45短接。
请从新焊接通讯线再连接测试。

楼主:
我也查过MT6050I手册了,问题已经解决。自己看书不够细啊。
还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