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T6070能否直接监控多台MODBUSRTU协议的工控仪表

楼主(2011-06-06):
请问WT6070能否直接通过RS485监控多台MODBUSRTU协议的工控仪表,可读写数据而不需另加1块电脑转换板行吗?

网友:
您好我司有TK6070还有WT3010,没有您所说的WT6070。
TK6070还有WT3010都有485接口,通过不同的站号可以连接多太modbus的从站,不需要加其他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