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4iH与OMRON CJ2M连接

楼主(2011-06-06):
MTP1.rar (15.45 KB, 下载次数: 76) 用TP-Link的路由器,HMI的IP地址为10.4.12.200,端口8000,PLC也连接在路由器上,IP10.4.12.1,端口9600,电脑ip10.4.12.101,现在我用电脑可以分别连接HMI和PLC,但用HMI读取PLC的D0则不行?请问为什么?

楼主:
触摸屏提示:Failed to connect remote HMI

网友:
PLC请修改为本机,将添加的远端的触摸屏删除。

楼主:
谢谢版主,还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