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问题

楼主(2011-06-07):
本人现有一设备用TK6070触摸屏,发现当设备中变频器运行时,触摸屏上的数值显示元件和复归型按钮反应变慢。复归型按钮使用时,当放开按钮后,屏幕按钮还是按住的状态(没有复位),一般要延迟2~3秒,有时会很长时间。请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网友:
不开启变频器的时候通信是正常的吗?
如果不开启的时候是正常,请改用屏蔽线,并且屏蔽层单端接地,接触摸屏通信口的外壳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