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我现在要在上位机上监视压力和温度这两个模拟量值,用OMRON的PLC与威伦触摸屏通信,问下威伦的EB8000软件可以做组态软件用吗?

网友:
您是希望PC——HMI——PLC这样的连接方式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先把PLC的数据用定时或者触发资料传输传送到HMI内部寄存器里面,HMI设置成modbus server,PC上读取一个modbus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