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模拟无法与松下F0通讯,参数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1-06-07):
我用的是松下FP0的PLC,在线模拟的情况下老是提示“PLC no response",我的通讯端口是默认设置,请问要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
1、请检查通信的端口号,与EB8000软件系统参数里面的端口是否一致。
2、可以先使用PLC的编程软件看看能否通信上。

楼主:
你好,我用PLC软件能把梯形图下载到PLC里面,运行很正常,两边的通讯参数,我也是设置的一模一样,但是就是会出现这个提示

楼主:
具体怎么设置请发到我的邮箱278240432@qq.com

网友:
已发送,请查收。

楼主:
按照你发过来的参数设置还是不能跟PLC通讯

楼主:
我用三菱的PLC就可以进行通讯,刚试过

楼主:
但是松下就不行呢啊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版主

网友(2018-12-1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版主

如何解决你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