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从U盘上传配方数据到MT6070I系列屏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请问把U盘上的配方数据上传到触摸屏里,在触摸屏画面建一个触发按钮,当按下这个按钮时,U盘上的数据就能传送到触摸屏相关的地址里。不知这个按钮的地址是那一个,

网友:
您好!您说的是元件菜单下面的  触发式资料传输!

网友:
您好,您说的上传到屏,应该是下载功能。Weinview屏系统本身有下载数据配方选项。当您的U盘插到触摸屏上,10秒内,弹出对话框,只勾选第二个选项就是下载配方数据(下载操作方法与U盘下载程序到屏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