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06-07):
程序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
现截图给你们,看看是啥问题。我的电脑用506系列很正常,用8000系列开始也是正常的,后来就出现了上面的问题。急。。。。我的邮箱yangcheng7418@163.COM

网友:
你好,出现文档中图片中的错误一般是由于usb线制作工艺不好使得usb线与usb口连接处有松动造成的,可以通过更换ubs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