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向量图库的问题

楼主(2011-06-09):
请问MT6070IH怎么自定义自己的向量图库,看说明书是说用绘图工具在窗口画好,然后点击保存为向量图,请问绘图工具在哪里?电脑自带的吗?还有如果我要用自己的一张图片做按钮的图片可以吗 ?

网友:
请问MT6070IH怎么自定义自己的向量图库,看说明书是说用绘图工具在窗口画好,然后点击保存为向量图,请问绘图工具在哪里?在菜单里面有画图工具
电脑自带的吗?还有如果我要用自己的一张图片做按钮的图片可以吗 ?是可以的,在图库菜单下面,调用图片库,然后点新增图片就OK了。

网友:
完全可以使用自己定义的图片做按钮,打开向量图库——新建图库——(图库名)——新增图片,就可以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