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上VC程序与MT8070iH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您好。
我用VC写的程序能成功与PC机的MODBUS模拟器modsim32进行基于TCP的MODBUS通信。
但是却无法与以太网相连的MT8070iH通讯。
使用X-scan扫描MT8070iH没找到MODBUS TCP的标准502端口。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应该如何才能正确实现PC机上自己写的程序通过以太网和MT8070iH进行基于MODBUS TCP的通信呢?

网友:
你好,你可以用VC写的程序将代码发送到以太网测试代码工具上,查看此接收代码是否正常,
用以太网测试代码工具直接发送代码至MT8070iH,看是否可以控制。
比较发送的代码和接收的代码是否一致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您所说的以太网测试工具是指的我所提到的MODBUS模拟器么?
我的VC程序已经测试过了,可以正常发送请求和接收数据(在模拟器上)。
模拟器对MT8070iH也是无法连接成功~标准的MODBUS TCP的服务器端都是开放502端口。
我一开始以为是MT8070iH开放的端口不是502,因此用X-scan扫描了MT8070iH的开放端口,并没发现和MODBUS TCP相关的端口~
用EB8000通过以太网连接MT8070iH也是不成功,8000端口未开放(串口可以)。
用VNC可以远程到MT8070iH(5900端口开放)。
所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办法,打开MT8070iH上的相应端口才行?

网友:
在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下,有对应的端口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这个我知道。问题我感觉不是PC机这端的端口设置有问题,而是MT8070iH本身没有开放标准MODBUS TCP的502端口~~
我要知道的是如何设置MT8070iH机器本身的开放端口~

网友:
作为MODBUS 从站,HMI只要和你上位机对应的端口一致即可,端口设置方法即是上面说的,
你也可以拨打400-888-0872技术热线咨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您是否有PC机上VC程序的连接示例,如果有的话,请发一份到我的邮箱:120135472@qq.com。不胜感激~

网友:
你好,用VB开发的上位机示例程序,请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使用您的附件,我进行了相应的操作,PC端的VB程序可以连接到屏的502端口,但是,发送请求(读和写)人机端都未有回复相关的响应。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您好,请在系统参数—HMI属性——连接埠改成502,然后在设备列表里面添加modbus server 接口类型选择以太网即可。如果还有问题请拨打400技术专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从我上传的图片可以看到,VB程序已经连接上的屏的502端口(也就是说,屏内的设置已经正确完成),但是,发送请求未能回复相关响应,也就是接收窗口未有收到任何来自屏的消息。期待您的解答,再次感谢~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检查您的触摸屏的IP地址,还有子网掩码、默认网关,是不是设置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由图上可以看到,屏已经和PC连接成功,说明IP地址等相关设置是正确的,整个过程都是按照你们传的程序附的说明的流程进行的。

由上图又可以看到,发送出去的请求,屏端未有回复。个人怀疑是不是请求的格式有问题,还是屏端加载的程序不对~?
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您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或者您直接拨打我电话也可以13760279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