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MT6070IH的USB驱动,

楼主(2011-06-13):
经常说下载错误,只有我的电脑有事  其他的人都可以

网友:
1、首先你要确认你的电脑USB接口是否为USB 2.0的接口;
以下为 USB 驱动程序手动安装说明:
1.将 USB 线连接人机 Mini USB Port 后,另一端再连接至计算机的 USB port,此时 PC 会弹出“找
到新的硬件向导”的窗口,请选择第三选项“否,暂时不”,并按下“下一步”。
2、选择第二选项“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并按下“下一步”。
3. “在这些位置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序”选项下勾选“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浏览驱动程序安装路
径指向 C:\EB8000\usbdriver,按下“确定”及“下一步”。
4.此时,计算机会从 C:\EB8000\usbdriver 安装 Weintek HMI i Series 驱动程序。
5.当出现“完成找到新硬件向导”后,按下“完成”,即完成了驱动程序的安装。
6.使用者可打开计算机管理 /        设备管理器,确认 Weintek HMI i Seires 是否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