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500中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不知为什么,新建的一个文件和开始建立的一个文件出现的窗口选项不一样,刚开始建立的文件是这样的,数值显示单元中有VW选项,位状态显示元件中有“I”的选项。如图,
而后来建立的文件却找不到这个选项啦,如图,
请教各位怎么调整?

网友:
你好,PLC类型选错了,请在编辑--系统参数设置--PLC设置选择PLC类型为S7200

楼主:
多谢版主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