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dbus RTU与多台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16):
您好:我定义一个Modbus RTU设备,与多台不同地址仪表通讯,现在只能通上一台,如PLC预设站号是1,就通上地址为1的仪表。请问如何设置?谢谢了。

网友:
这和你连接多台变频器是一样的设置,只要你HMI与仪表站号、通讯参数两边对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