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与单片机MODBUS通讯

楼主(2011-06-21):
触摸屏与单片机MODBUS通讯方法有二:
一、触摸屏做主站,单片机做MODBUS SLAVER ,触摸屏主动发查询和写命令给单片机,单片机做出回应。此时单片机需开发一个MODBUS底层协议。参考网站上www.weinview.cn 范例下载D40:与单片机通讯示例。触摸屏可以用定时传输,触发式资料传输,宏指令灵活的控制下发的查询命令。
二、触摸屏做从站(modbus server),单片机做主站,单片机需要主动发送符合modbus协议的代码给触摸屏,此时要注意连续发送的两串代码要有一定的延时。

以下是相关资料,请参考

网友:
正在研究中

网友:
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
晶振是11.0592M吗?

楼主(2011-07-22):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样没有误码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这个51的例程是哪款单片机的呀》?我用C8051发现下不进去,是不是52的单片机呀?有木有C8051的给一个?好多PLC的,还是不太懂跟51之间怎么通信,跪求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是 AT89S52的示例程序,设置方法是一样的,请参考。

网友(2011-10-26):
学习中,,多谢指教!!!

网友:
版主,我烧进去了,怎么用不了呢,触摸屏型号是TK6070iH, 单片机使用AT89C52,触摸屏提示 PLC无响应。我用串口助手(9600波特率) 接收 触摸屏发出的数据是这样的:“82 30 30 B1 30 C5 30 B4 03 36 44(十六进制)”  和
“82 30 30 B1 B1 B2 30 B2 03 35 39(十六进制)”  感觉跟范例里的字节数对应不上呢,范例里接收的字节数是7个字节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是功能码的第二个字节,在范例里也只有 01 05 03 06(十六进制)这样的代码。跟串口助手接收到的触摸屏数据对应不上呢,不知是怎么回事,请版主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串口的参数是否设置有问题,请接收的数据都不正确,正常应该是01开头的账号。

网友:
串口参数应该没错吧 9600,E,8,1.还换了其他波特率,感觉也不正确呢。但是插上PLC通信又是正常的。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9600 n 8 1,是这样的,你再试试。

网友:
weinview:
你们好!
     此实例的单位片机硬件接线有图吗?是否可发布呢?

网友(2011-12-03):
正在学习Arduino通讯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2012-02-23):
有与单片机的硬件连接图吗?最好把效果图也截下来发布看看啊~谢谢~

网友:
很好,偷来用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有没有TK6070i跟AT89S52单片机的硬件连接图呢?能都发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
6 TXD  9RXD    5GND触摸屏的发送对单片机的接受,接受对发送。
另外单片机上需要使用MAX 232芯片,或者MAX485芯片,将TTL转换成232、485

网友:
谢谢版主了,打算用MT6100I试试

网友(2012-04-13):
例子是屏做主机,单片机做人机吗?

网友:
最好给个屏作从机的例子

网友:
楼主,你们的这个例子(参考网站上www.weinview.cn 范例下载D40:与单片机通讯示例)有BUG,比如在通讯过程中,拔掉通讯线,然后再插上去,就有可能再也通讯不上了。此时必须重新复位单片机才能通讯上。我猜情况应该是通讯了一半,断线了,插上去后,单片机再也收不到完整的MODBUS帧了,所以也不会回数给触摸屏。

网友:
D40例子用232接口通讯,可以返回数据,485通讯不能返回数据,程序中没有给出R/T控制,大家自己加上吧,做做实验还行

网友:
T0= RECIEVE;
P3.4口是R/T控制

网友(2012-05-14):
最近在研究 屏与单片机通讯 看了论坛D40代码  其中有句uchar  data *port _at_ 0x7F ; 不懂  请大家指教

网友:
版主,你好!我将例程分别烧到了MT6070iH和1T的单片机,可以通讯得上,但是出现了旋钮自动复位的现象,即在触摸屏上点击旋钮TS_0,其会自动返回之前的状态,不能保持切换的状态,而离线模拟的时候则不会。想咨询下这是由上面原因造成的呢?单片机这边的程序有什么要修改的吗?(论坛中貌似有帖提到程序有点小问题,但是不知道该哪里)谢谢~

网友:
SlaveOutputBuf[0]=~P2; // send data of master force coil val
   SlaveOutputBuf[1]=~P0;
   i=CommBuf[2]+3;
   for(CommIndex=3;CommIndex<i;CommIndex++) // send data Reg to Master
   CommBuf[CommIndex]=SlaveOutputBuf[CommIndex-3]; // hight 8 bit is first send
   crc16tem=crc16(CommBuf,CommIndex); // then send low 8 bit data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 & 0x00ff); // send crccheck low 8 bit is front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8); // then send hight 8 bit
   CommIndexEnd=CommIndex;
   CommIndex=0;
   SBUF=CommBuf[CommIndex++];
   break;
   case ForceSingleCoil:
   // SlaveInputBuf[0]=CommBuf[4]; // get data 0x00 or 0xff

   if (CommBuf[4]==0xff)

     {
      switch(CommBuf[3])
{
case 0:
  LED0=0;
break;
case 1:
  LED1=0;
   break;
case 2:
  LED2=0;
   break;
case 3:
  LED3=0;
   break;
case 4:
  LED4=0;
   break;
case 5:
  LED5=0;
   break;
case 6:
  LED6=0;
   break;
case 7:
  LED7=0;
   break;

   case 8:
  LED8=0;
break;
case 9:
  LED9=0;
   break;
case 10:
  LED10=0;
   break;
case 11:
  LED11=0;
   break;
case 12:
  LED12=0;
   break;
case 13:
  LED13=0;
   break;
case 14:
  LED14=0;
   break;
case 15:
  LED15=0;
   break;

}
}
else

{
switch(CommBuf[3])
{
case 0:
  LED0=1;
   break;
case 1:
  LED1=1;
   break;
case 2:
  LED2=1;
   break;
case 3:
  LED3=1;
   break;
case 4:
  LED4=1;
   break;
case 5:
  LED5=1;
   break;
case 6:
  LED6=1;
   break;
case 7:
  LED7=1;
   break;
case 8:
  LED8=1;
break;
case 9:
  LED9=1;
   break;
case 10:
  LED10=1;
   break;
case 11:
  LED11=1;
   break;
case 12:
  LED12=1;
   break;
case 13:
  LED13=1;
   break;
case 14:
  LED14=1;
   break;
case 15:
  LED15=1;
   break;
  }
}

// LED0=!LED0;
ForceCoilBuf[count]=CommBuf[4];
forceval=CommBuf[4];
CommBuf[CommIndexSlaveID]=SlaveID; // 0
CommBuf[CommIndexFunction]=ForceSingleCoil; // 1
CommIndex=2;
// CommBuf[CommIndex++]=0x00;
// CommBuf[CommIndex++]=0x01;
// CommBuf[CommIndex++]=0x00;
// CommBuf[CommIndex++]=0xff;
// forcesendF=1;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StartAdrHi]; // 2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StartAdrLo]; // 3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NoPointHi]; // 4
CommBuf[CommIndex++]=CommBuf[CommIndexNoPointLo]; // 5
crc16tem=crc16(CommBuf,CommIndex); // then send low 8 bit data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 & 0x00ff); // send crccheck low 8 bit is front
CommBuf[CommIndex]=(uchar)(crc16tem>>8); // then send hight 8 bit
CommIndexEnd=CommIndex;
CommIndex=0;
SBUF=CommBuf[CommIndex++];
count=0;
break;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uchar idata SlaveOutputBuf[MaxRegLen]; // Hight 8 bit of word is front,Low 8 bit is back

uchar idata SlaveInputBuf[MaxRegLen];

uchar  data *port _at_ 0x7F ;

/* exp data define */
//#define SlaveAdr XBYTE [0xD800]
sbit LED0=P2^0;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3;
sbit LED4=P2^4;
sbit LED5=P2^5;
sbit LED6=P2^6;
sbit LED7=P2^7;
sbit  LED8=P0^0;
sbit  LED9=P0^1;
sbit LED10=P0^2;
sbit LED11=P0^3;
sbit LED12=P0^4;
sbit LED13=P0^5;
sbit LED14=P0^6;
sbit LED15=P0^7;

uchar idata ForceCoilBuf[10];
uchar count=0;
uchar forceval=0x00;
//bit forcesendF=0;
/* Table Of CRC Values for high-order byte */
uchar code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网友:
谢谢分享,真是需要之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2012-07-16):
版主不是校验员

网友(2012-08-16):
PC与触摸屏通讯时,PC设备的PLC类型选的是Free Protocol,如果是采用MODBUS通讯协议让avr128单片机与触摸屏通讯,那设置设备属性时,PLC类型是指通讯方式吗?是根据所选方式是ASCII或RTU相应选择MODBUS ASCII或MODBUS RTU吗?

网友:
上面的51单片机MODBUS示例.rar (版主怎么在触摸屏设置1X    0x    地址

网友(2012-09-20):
触摸屏做从站(modbus server),单片机做主站该怎么做啊?有例子吗?有没有人做过啊?

网友:
学习中,不错,太感谢了。

网友(2012-11-10):
很高深,不懂。都是高手高手高高手,顶一下!!

网友(2013-01-05):
非常感谢楼主!正在搜集资料研究此问题,谢谢!

网友:
太好了,感谢感谢

网友:
学习中,之前用的都是三菱,PROFACE,因钓鱼岛问题,后续会改用威纶通的。版主多多支持。

网友(2013-04-08):
非常感谢,顶先.!!

网友:
多谢!赶紧学习一下啊!

网友(2013-05-25):
触摸屏做从机,怎么做?貌似程序不能设定为从机。

网友:
触摸屏做主站,是不是触摸屏一个扫描周 所有指令都要 查询一遍,还是那个指令有变化才发查询,想请问这个触摸屏是怎么样个工作方式

网友(2013-07-08):
麻烦斑竹介绍一下MODBUS的这几种工作方式,其它地方都没有看见介绍

网友(2013-08-16):
触摸屏里的0x,1x之类的地址是怎么和单片机内存的地址(或者内存)联系起来的呢?一直搞不清楚,望高手解惑,十分感谢!

网友(2013-10-05):
跟STM32该怎么通信呢

网友:
:curse::curse::curse::curse:

网友(2013-12-27):
回复 网友E:

   _at_ 这是51单片机里面的绝对地址引用,前面是一个字符指针 指向这个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也在做AVR128通信实例麽 一起交流下

网友(2014-05-24):
回复 楼主:
与STM32通讯的时候练上去一直显示PLC no response

网友(2014-09-23):
最近在学习这个应用。正在学习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4-12-18):
回复 楼主:

    附件文件不存在或无法读入,请与管理员联系。文件已经木有了,没法下载啊,我想做stm32与触摸屏的通信啊,急急急

网友(2015-10-30):
手头上没有维纶屏,想用EB8000软件的在线调试方法,用了官网的例程和单片机通信,用串口助手发现,PC机的Com端口无Modbus数据发出来,现在没法继续下去。有谁这样用过吗?

网友(2016-01-03):
佩服!干货!有用!!!!!

网友(2016-04-12):
楼主,有没有触摸屏与STM32 MODBUS通讯的

网友(2016-05-13):
请教触摸屏与单片机MODBUS通讯方法有

那里位师傅能帮助把以下协议加到触摸屏程序里,小弟刚学不会,请教下协议以下:小弟邮箱az189898@163.com

第一条:.端口输入命令(用于查询输入状态)
地址        功能码        校验        校验
0x01        0x01        CRC高        CRC低
返回参数为:
地址        功能码        输入        输出P2        输出P1        输出P0        校验        校验
0x01        0x01        0x01                                CRC高        CRC低
说明:返回的数据表示当前输入引脚的值,其中输入第一个数据详细信息见下
{
最高位表示是否认证,0,未认证,1认证
第六位:表示是否接受按键信息上传
滴五位:表示机器是否会自动启动
按下按键1 返回输入数值为0x01;
按下按键2 返回输入数值为0x02;
按下按键3 返回输入数值为0x04;
按下按键4 返回输入数值为0x08;
同时按下按键1,2,返回数值为0x03,同时按下按键2,3返回数值为0x06,依次类推。
}
第二条:端口控制命令(用于对相应端口继电器进行吸合和断开控制)
地址        功能码        端口P2        端口P1        端口P0        校验        校验
0X01        0x02        0xff        0x00        0x02        CRC高        CRC低
说明:端口控制数据全为0时,输出继电器断开,输出全为0xff,所有继电器吸合,上面表格中P2口所有继电器吸合,P1口所有继电器断开,P0口第二个继电器吸合其余断开!
第三条:端口置位命令(用于对相应的端口继电器进行吸合控制)
地址        功能码        端口P2        端口P1        端口P0        校验        校验
0X01        0x03        0xff        0x00        0x02        CRC高        CRC低
说明:
1.        端口控制数据全为0时,输出继电器没有任何变化,之前是断开仍旧是断开,之前是吸合的仍旧是吸合。
2.        端口控制数据全为1时,使出继电器全部吸合!
上面表格中P2所有继电器吸合,P1所有继电器不改变,P0继电器第二个端口变为吸合,其余无变化!
第四条:端口复位命令(用于对相应的端口继电器进行断开控制)
地址        功能码        端口P2        端口P1        端口P0        校验        校验
0X01        0x04        0xff        0x00        0x02        CRC高        CRC低
说明:
3.        端口控制数据全为0时,输出继电器没有任何变化,之前是断开仍旧是断开,之前是吸合的仍旧是吸合。
4.        端口控制数据全为1时,使出继电器全部断开!
上面表格中P2所有继电器断开,P1所有继电器不改变,P0继电器第二个端口变为断开,其余无变化!

网友(2017-06-02):
这样可以吗

网友(2020-03-07):
串口调试工具有数据,在线仿真显示PLC no response

网友(2022-07-15):
请问这个“51单片机MODBUS示例”单片机是做主站还是从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