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触摸屏驱动支持windows7 64位系统吗

楼主(2011-06-23):
TK6070iH触摸屏HMI USB driver驱动支持windows7 64位系统吗?有没有谁试过。想换系统,又怕不兼容。

网友:
是支持的,我用的就是windows 764位的,运行很正常。

网友(2012-10-24):
我的运行正常,就是无法下载

网友:
下载注意事项:
1、采用USB下载线连接电脑时,需要安装USBdriver。
2、正常安装好驱动后,确保USB端口连接牢固,USB线带有屏蔽层即可正常连接上传、下载程序。
3、若有设置上传、下载密码,还需输入匹配的密码。默认为“111111”。

网友(2016-01-08):
为什么win7 64的要数字签名。每次用的时候要重启电脑关闭数字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