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钉”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26):
请问在创建元件的过程中,在轮廓菜单页经常有一个"图钉“是什么意思? 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勾选,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呢?谢谢!

网友:
就是把所画元件位置固定,

楼主:
谢谢了,这样啊,那之后位置就不能移动了??

网友:
加上图钉后,元件固定;假如要修改,可撤销图钉功能。

网友(2011-09-26):
我也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2011-10-30):
图钉就是把画面固定在那个地方 不能移动到其他地方 也不能修改 解决后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