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的支持问题

楼主(2011-06-27):
MT6000,MT8000系列的屏是否支持国产-海为PLC。

网友:
请用Modbus协议即可通讯。

楼主:
以前使用的PLC是三菱FX系列的,使用一条数据线直接连接即可。
现在出于成本等综合因素的考虑,想更改使用国产海为PLC。
请问WEINVIEW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谢谢。

楼主:
看来是没人顶了,给自己顶一个!!!!!!!!!!!!!!

网友:
可以用modbus协议通信,也是很简单的。

楼主:
请用Modbus协议即可通讯。
引用 网友A:

   WEINVIEW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吗。谢谢。

网友:
您好,这要参照海外PLC Modbus协议对应的地址才可设计程序;可请海为官方提供Modbus协议对应地址表。

楼主:
WEINVIEW请问是否是用宏指令的OUTPORT与INPORT命令来控制。谢谢

网友:
不需要,OUTPORT、INPORT函数是应用在自由协议中。
新增PLC设备为Modbus RTU,然后只要知道Modbus RTU与海为PLC的地址对应关系即可,如0X1——M0.

楼主:
谢谢,我先看看海为PLC MODBUS RTU通讯协议吧。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