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6-30):
前两天买了个MT6070IH 触摸屏,下载程序的时候有时可以,有时有不行,提示检查触摸屏和USB数据线,请问版主是怎么回事啊,应该怎么解决?是使用EB800软件吗?

网友:
把USB数据线拔出来 再重新插回去就OK了

网友:
MT6070IH是使用EB8000软件,请用标准带屏蔽层的USB线。

网友:
换条质量好点的数据线  或  插紧一点即可。

网友:
一般都是插口松了,紧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是USB的插口松了,可是另一个问题有出现了,触摸屏和PLC连接是出现PLC no response,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触摸屏与PLC没有通信上,请检查您的通信线盒通信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