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屏可以接条码扫描枪?

楼主(2011-07-01):
有什么屏可以接条码扫描枪?威纶通的屏可以接扫描枪吗?
怎么接?软件怎么做呢?

网友:
是可以接的 ,您可也选用串口的或者usb接口的,PLC类型选择Barcode ,可以用MT6070或者MT6100或者8000的除8050以外的产品。

网友(2011-09-24):
回复 网友A:
我是个菜鸟,请问高人怎么设置啊?屏是MT8104IH 接USB通迅,我的是基恩士BL-N70 USB条码扫描仪,可是读取不到啊!如下图设置

网友:
有没有测试条码扫描枪直接输入到Excel里面?
条码枪扫描后触摸屏上有反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接电脑试过!Excel和文本器都没问题!都能正确的扫描读取条码,当接上扫描仪,刚上电的时候,就有信号RX 等等字符,后来就黑屏了,有时候不会黑屏也不能读取数字,如果屏先启动,再插上扫描仪就不会黑屏,便没反应。MT8104IH是DC24V /350MA的 而USB扫描仪是DC5V/200MA的 会不会负荷了,才造成黑屏呢?如何正确的设置和配置呢?期侍您的回复!

网友:
应该不是超负荷。
用我这个程序测试看是否有输入。 test.mtp (222.44 KB, 下载次数: 543) 直接编译后下载看是否有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试了!没有什么反应,就有一个+号,其它什么也没有!也不会黑屏,但接在电脑上就好了!我的邮箱是windahwd@163.com

网友:
把我发的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上后光标有没有在闪?

网友:
前面还有个+的符号,光标有闪,然后没什么反应,接在HMI上条码扫描仪不是很正常的,时好时坏的样!搞不明白,请问这个MT8104IH屏有接USB的案列吗?

网友:
你这样测试下,触摸屏直接接一个键盘,不接扫描器,看能否输入。
可是你的扫描枪不是标准的键盘的驱动。

网友:
刚试过,HMI接键盘和鼠标都没问题,但接条码扫描仪就没反应。

网友:
接键盘是可以输入到字元输入里面是不是?断电后也可以启动吗?
如果是可以输入的话触摸屏的程序是没有的,是你的扫描枪的驱动与一般的键盘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重启使用键盘输入是没问题的,请问有没搞过类似的启动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这个问题很困惑,要重新更换产品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