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怎样优化画面显示速度?

楼主(2011-07-03):
我做的工程用的是MT6070IH的屏。
主操作画面按钮比较多,在从主画面A切换到主画面B时,画面不能在瞬间完全显示,都是先显示一部分按钮,等待1-2秒后才能显示整个画面的全部内容。
我问下,威伦屏能不能像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一样,设定几个画面常驻内存,在这几个画面间切换时瞬间显示?
或者是有其他什么办法能加快画面显示速度的也行,请斑竹赐教。

网友:
1、调高波特率,或者使用PLC上的连续的地址。
2、如果使用有位图的话请使用图片原尺寸,或者都使用向量图。

楼主:
调高波特率对显示速度没有影响,我用的都是连续地址。
请斑竹回复,威伦屏有没有什么操作难度低点的办法提高显示速度。

网友:
你好,可以检查一下是否有用到大尺寸图片,在元件的图片菜单里勾选使用图片原尺寸。

网友:
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减少使用自己建的图片,这样速度会更快一些。

楼主:
没有使用大尺寸图片。
向量图能做这样的画面么?

楼主:
就是在这两个画面切换不能瞬间完全显示。

网友:
你好,请勾选图片下方的使用图片原尺寸,因为你把图片拉大了,这并不是该图片的原有尺寸,造成的切换画面反应慢。

楼主:
图库里的图片尺寸不一定适合应用在所有场合,难道每改变一次尺寸都要新建一张图片么?
威伦屏太不人性化了,离pro-face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啊。

网友:
我用的是MT6070IH的屏,其实威纶的屏我用了近7年的时间,现在都用6070I了,觉得好用,就是速度不是很快,这是事实,其它方面我用的得心应手。至于PROFACE就不要说了,个人用过觉得难用的要死,打死也不用了,本来一两天可以搞定的,2个星期都没有搞好,也许你觉的好用,我觉得不好用,个人用而已!威纶要把速度提上去才能有更好的竟争力!

网友:
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一直在努力加快速度,软件的使用也是朝简单易用的方向去做的。

楼主:
可能确实是使用习惯的问题吧,pro-face我用了4年,最近几个月才开始使用威伦屏。
个人感觉pro-face屏硬件反应速度快,编程软件稳定可靠,功能强大。而且,pro-face技术支持力度很强,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发邮件给pro-face的工程师寻求帮助,都能很快回应。
威伦屏号称用的是业界最快的处理器,反应速度差强人意,这个就不提了,最让我不适应的是编程软件很不稳定,经常在工作过程中崩溃,没保存就白忙活半天,哭笑不得。

网友(2013-06-20):
威伦通的一直用10'的MT6100i系列,除了自定义画面元件多时切换画面慢死外,其他的真心没问题。
编程软件的话,我用的是OEM版瘟七,基本上没发现有不稳定的情况。至于无响应现象是瘟七专利,就算是自家的office打开文件也会无响应的。。。。
用这个软件没崩溃过不知道崩溃的感受。。
个人觉得软件崩溃,基本上是兼容的内存条引起的。估计你玩古剑奇谭会崩溃到你疯狂去的。

网友:
楼上还有跟我做的设备是一样的啊,怎么有磨板生产线的画面啊QQ364143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