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时间显示啊

楼主(2011-07-05):
怎么加时间显示啊?

网友:
你好,需要知道你使用的触摸屏的型号。500系列的时间地址是rw-60000到rw-60005,8000系列的时间地址为lw-9017到lw-9023

楼主:
哪里有这个地址列表啊 我的 6000i系列的《 EasyBuilder8000说明书电子档.pdf》没找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用的是500的,用RW60000到60005,但时间从写进去开始,就没有再变过。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2-05-10):
6056i怎么显示时间?谢谢

网友:
使用LW9017——9022,对应为秒分时,日月年。

网友(2012-10-13):
我用mt6050i触摸屏设定实时时间显示时,在线和离线都正常,可是下到屏上显示的就不是实时时间了,请问管理员应该怎样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