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项目选单如何获取选定的项目

楼主(2011-07-05):
各位大侠,我的项目选单做成下拉式选单,选定了某一个选项后,如何获取这个选项的值呢?他存储在哪个寄存器中呢?急用,谢谢啦!!!

网友:
在项目选单元件的状态设置选项-数值中设置你需要的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版主,我的项目资料来源是项目地址,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了,我的问题是当我选择了某个选项后,我如何获取这个选项,它存储在那个寄存器中呢或者有Index之类的吗?你的回答貌似跟我的问题不是对应的或者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吧。。。。麻烦版主帮我看看,我急着用呢,非常感谢!

网友:
index指的是索引寄存器,这个和项目资料来源地址是没有关系的。它存储的地址为你选好的项目地址,你说已经显示出来了。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技术热线400-888-0872.

网友(2013-04-11):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