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1-07-08):
版主您好!请问能否提供一份MT8000以太网通讯具体手册?包括硬件组态,屏和PLC(27-200)通讯参数的详细设置?在些谢过!

网友:
这些只要安装好EB8000软件,在软件中的帮助主题中都可以找到。
HMI与S7-200通讯时,一般安装默认设置即可。另可以参考下图。若plc端有更改,将hmi参数设置一致即可。

网友(2013-12-08):
学习下,我现在也出现TWIDO中PLC无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