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V443_20110701问题

楼主(2011-07-14):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以前安装EB8000V442_20110420_chs总是报错误
安装了EB8000V443_20110701,可是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是你系统问题,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我刚开始也碰到过,后换了番茄的xp解决了,原来用的电脑公司极速装机版碰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网友(2011-09-10):
搞不明白!!!!!!

网友:
您重新安装下EB8000软件,或者更换电脑安装Eb8000软件测试能否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