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画面出现无法切换页面现象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某客户HMI在快速切换时出现死机现象,无法切换页面;
解决思路:1、使用数据显示元件将切换基本窗口地址数据显示出来,在快速切换时发现数据无法清零。
        2、为了防止出现无法切换情况在宏指令一直执行时,先将切换地址数据清理。
        3、具体的宏指令命令如下:
           short a=0
                 SetData(a, "Local HMI", LW, 2, 1)
                  DELAY(500)
               GetData(LogoIndex, "Local HMI", RW, 5, 1)
               if  LogoIndex == 4 then
               page = 102   //LOGo dryer e hopper
               else
               page = 107
               end if
               SetData(Page, "Local HMI", LW, 2, 1)
        在宏指令中增加delay函数,放慢宏指令的执行那个速度,因为如果不加延时宏指令则会执行速度太快,导致page变量在0-102或0-107瞬间变化,从而 无法切换画面。

网友(2014-02-26):
版主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有一台机器上的MT6056i触摸屏只显示开机画面,触摸面板不能进入下一画面。我将一台好的MT6056i里面的工程上载出来,再下载到这台MT6056i里面,结果能用,但是按键没有汉字显示,只是一个个小方块。不知道怎么解决,想请教版主,谢谢。

网友(2015-01-12):
版主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有一台机器上的MT6056i触摸屏只显示开机画面,触摸面板不能进入下一画面。 ...
引用 网友A:

字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