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与三菱232/485BD通信问题

楼主(2011-07-16):
    问题描述:
某客户用三菱485BD和屏无法通信,将PLC端设置截图告诉客户并与客户详细对照相关参数,仍不能正常通信。
解决思路:
1、让客户将无法通信屏和PLC程序发公司测试,通信正常参数设置正确。
2、经和客户仔细核对发现,客户虽然将PLC参数设置正确,但是在下载PLC程序时,没有将参数下载选项勾选。
3、下载PLC程序时勾选参数下载后,通信正常。
注意:三菱PLC通讯参数修改后,在下载时一定要选中参数,把设定好的参数设定到PLC,并重新上电,让新设定的参数生效。

网友(2012-05-23):
与PLC连接,是不是要写程序才能通讯

网友:
是选择使用专用协议通信,不需要写程序。
PLC设置方法请参考这个贴子
http://www.weinview.cn/bbs/viewt ... 63&highlight=BD

网友:
谢谢你哦,你是最棒的

网友(2016-08-29):
您所请求的链接在此服务器上无法找到,
正如PLC No Response是可以解决的
404也不怕!回到首页,搜索你想要的!